求教温度记录仪

楼主(2010-02-11):
大家好!:
      我是一只小菜鸟,现在在一家温度仪表公司上班,从事的是最低层的工作,但我不想一直做一些技术很低的(纯靠手工快速)的工作,想自学一点技术性的(我是电子专业本科毕业的,但有一段时间没接触了),不知道该从哪边学起。望前辈们指导一下。给些相关的学习资料或方向。谢谢了!!!!!!!!!!
(不管是硬件或软件都可以。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硬件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从最基础的维修开始,但我以前是有从事过软件设计的,因觉得自己硬件的东西不是很过关。)

楼主:
我的邮箱是:fmdzeleda@sina.com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无纸记录了吧?

网友A:
这种仪表,一般应当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部分。
而模拟部分主要是进行信号放大和A/D转换。放大电路可能视传感器不同而不同。需要了解传感器的特点。

比如,热电偶测温,一般就需要有冷端补偿。而热电阻就不需要。

网友B:
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想做什么方向,确定下来了,就去看相应方面的书,资料。现在网络这么方便,还是很好找的,图书馆什么的也都可以去。碰到问题可以再到网上来交流讨论。

一件事情如果你完全过关了,你就会觉得那是体力活,即你说的纯手熟而已。所以人们总是在尝试新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需要什么,去找资料,然后熟悉,变成自己的东西,再去看新的东西。因此关键是你兴趣什么,想做什么,有了兴趣和目标,自然就会有方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惑!
但老实说我现在还真的无法确定方向,我觉得自己好象处在一团迷雾中,明明是自己熟悉的环境却不敢踏出去

楼主:
其实我对温度仪表的最初印象就是: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电压差),然后经OP07放大,送到STC89C52,进行程序处理,然后送到LED显示。但实际看到实物,我就蒙了:'(

楼主:
如果可以能不能哪位大侠帮我理一理思路:)

网友C:
一般用个热电偶,再整个AD,单片机,LCD。。。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