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不用删除pcb线,如何设置自动断线。

楼主(2010-02-11):
我看在2点之间改线,不用删除原来的线,直接用新的路径,原来的线就删除了,如何设置呢?我的protel dxp没反应一定要手工删除原来的线。

网友A:
有个LOOP你看点上么

楼主:
我这个是dxp中文版。本来在规则里找不到,没想到在这里被我找到了,还是谢谢楼上的大侠。

网友B:
3楼的汉化的好全面,是正版的吗?

网友C(2010-04-04):
3楼的DXP汉化的真好,能给发一份吗?我的信箱:wlq47407@163.COM  谢谢了!  另外DXP中的PCB图批量改线层 怎么改?请教了?原理图可以批量改,PCB图好像不行,不知哪里操作不当

网友D:
汉化的软件不推荐!!!

网友E:
3楼的汉化的好全面,是正版的吗?
引用 网友B:
这翻译质量,简直就是直接用翻译软件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