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受不到jpeg图像的标志符

楼主(2010-02-11):
我用的是PIC32的板子,外接摄像头,通过I2C配置摄像头寄存器,输出jpeg格式图像,我从I/O端口收到一串十六进制码,
例如,6AAC5E55982B4DC79AF77B4171AE4D7BE15A7EE2A7E19182AC562426ED017547A7E6E5D4ADB5102241AE022EB5CD067892CE16451E11DF118BAFE4268EA5BA9FB74B5F79E41B69CD7EF0B8

但是没有帧的标志符ffd8,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o ,实际上可以接收到,呵呵
就是很不稳定,经常丢数据
按理说一个ffd8作为一帧的开始,ffd9作为结束,应该配套出现,但是,我接受到的都很没有规律,比如3个ffd8,6个ffd9

网友A:
你接什么样的摄象头,直接USB摄象头?还是直接用IO去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