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运行的计算机拔掉硬盘电源,计算机还能运行吗?

楼主(2010-02-12):
正在运行的计算机拔掉硬盘电源,计算机还能运行吗?已经运行的程序不会死吧?

网友A:
三个条件:
1,禁止系统使用虚拟内存;
2,在DOS时代及WIN98及更低的WINDOWS版本,可以用ramdrive命令将物理内存的一部份设值为RAM盘,并用set temp=RAM盘盘符,但WIN ME以后,便不提供这些命令了,程序运行过程中本身会需要存放临时文件的逻辑盘;
3,程序运行过程中不需要调用别的文件;

综合2,3项,极大多数程序会死

网友B:
这个已经不是程序会不会死的问题了,非热插拔的硬件热插拔是有可能导致烧主板的。

在你插拔的一瞬间,接口芯片可能就已经废掉了,恩

网友A:
不但STAT支持热插拔,连IDE也是支持的,只不过,要想办法让系统不去坊问这个物理盘上的所有逻辑盘。

而且,最好在策略里,将“启用写缓冲”关闭掉

另外,可以用删除“卷”的方式,让非系统盘所在的物理硬盘卸下

网友B:
原来IDE支持热插拔的啊?

一直以为不支持的。。。=,=

楼主:
现在有个PDA,一般的PDA是不是没有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