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不用的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0-02-12):
74HCT245的

楼主:
是不是直接接地啊

网友A:
用电阻下拉接到地吧

楼主:
用电阻下拉接到地吧
引用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B:
这么简单啊

楼主:
这么简单啊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不可思议

网友C:
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哦,这个该考虑

网友A:
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D(2010-03-24):
下拉到地

网友E:
可以进行软件配置,
最好配置输入高阻吧。好像是,
这样功耗才低。

网友:
反正不能全设置成输出,要不功耗会很大的,
板子会发热的。

网友D:
下拉到地是最好的做法, 不知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F:
我是这么处理的:用剪刀剪掉

网友G:
哈哈,楼上的处理方法有意思

网友H:
输入脚接固定电平,输出脚悬空。

网友B:
输出到是可以悬空

楼主:
可以进行软件配置,
最好配置输入高阻吧。好像是,
这样功耗才低。
引用 网友E: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反正不能全设置成输出,要不功耗会很大的,
板子会发热的。
引用 网友I:
嗯,这点我明白

楼主:
下拉到地是最好的做法, 不知楼主怎么处理的?
引用 网友D:
我也考虑下拉到地

楼主:
最终是直接悬空了,也没啥影响

楼主(2010-04-29):
谢谢大家讨论,结贴了

网友J:
那我以后也悬空,呵呵

楼主:
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