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RLINK

楼主(2010-02-12):
如何使用RLINK?
第一次用RLINK,不会设置,请高手指点,我在苏州工作.

网友A:
RLINK还有什么要设置的?

网友B(2016-09-29):
我有RLINK的使用手册,请问你有Rflash软件吗?或者知道怎么用RLINK连接STR71系列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RLINK的使用手册,请问你有Rflash软件吗?或者知道怎么用RLINK连接STR71系列芯片 ...

到处挖坟

网友D:
驱动程序啊,一定要安装驱动程序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