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Olimex ARM-USB-TINY + STM3210E-EVAL

楼主(2010-02-12):
大家好我是STM3210E-EVAL的初学者. 我目前用STDLIB 3.1.2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式用SYSTICK中断在LCD上面显示计时数字每10ms就加1.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无法用OpeOCD把编译出来的main.elf传到板上. 我是安装arm-2009q3-68-arm-none-eabi.exe后把从3.1.2程式库里拿到的GCC用的startup_stm32f10x_hd.s和我的档案还有3.1.2有用到的*.c档案都编译起来并用3.1.2函式库里的stm32f10x_flash_extsram.ld来link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用OpenOCD 0.3.1把编译好的main.elf档案透过ARM-USB-TINY传到STM3210E-EVAL版上. 我用
OpenOCD 0.3.1里面的stm32.cfg和olimex-arm-usb-tiny-h.cfg但是OpenOCD 0.3.1的openocd.exe在显示了找到STM BS和STM32 CPU两行的讯息后就没有其他进度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有遇过类似的问题可以提供一下可用的linker和OpenOCD 0.3.1透过ARM-USB-TINY用的cfg档案来传送main.elf到STM3210E-EVAL版上或是其他意见指出我哪里做错了

以下附上我所使用工具的来源
Sourcery G++ Lite
http://www.codesourcery.com/downloads/public/public/gnu_toolchain/arm-none-eabi/arm-2009q3-68-arm-none-eabi.exe
OpenOCD 0.3.1+只有安装这里的libusb驱动
http://www.freddiechopin.info/index.php/en/download/category/4-openocd
STM32F10x_StdPeriph_Lib
http://www.st.com/mcu/devicedocs-STM32F103ZE-110.html
Linker
STM32F10x_StdPeriph\Template\RIDE\stm32f10x_flash_extsram.ld
Assembly定义?
Core\CM3\startup\gcc\startup_stm32f10x_hd.s

网友A:
stm32.cfg是STM32的配置文件
alimex-arm-usb-tiny-h.cfg是调试工具的配置文件
你还需要告诉OpenOCD你要干什么,否则OpenOCD会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See here: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 ... ation_under_OpenOCD

网友A:
注意要去掉swj_mode 2那一行
那一行是我做的0.3.1的一个支持SWD接口的branch里用的

楼主:
stm32.cfg是STM32的配置文件
alimex-arm-usb-tiny-h.cfg是调试工具的配置文件
你还需要告诉OpenOCD你要干什么,否则OpenOCD会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See here: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versaloon_how_to. ...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指令直接讓OpenOCD刷程式進去的
"C:/Program Files/OpenOCD/0.3.1/bin/openocd.exe" -s "C:/Program Files/OpenOCD/0.3.1" -f interface/olimex-jtag-tiny.cfg -f target/stm32.cfg  -c [指令1] -c [指令2] -c [指令3].....

目前發現問題出在官方的linker和startup是垃圾.
換別的STARTUP檔案和LINKER就正常了

楼主:
注意要去掉swj_mode 2那一行
那一行是我做的0.3.1的一个支持SWD接口的branch里用的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句是加在哪裡啊? 所有我使用的檔案裡都沒有看到呢 XD

网友A:
你可以加上-d3选项后,把log文件发到OpenOCD的maillist里去
你使用的环境和我的一个项目的环境一样,我这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問題解決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