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430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2-12):
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在定时中断里做++,在中断里做了断点,数是累加上了,可是出了中断,这个全局变量就归零,我在中断外写了while(1);出了中断后就到了while(1);
我用单步的话只能一步一步停在while(1)上,0xe124 jmp 0xe124就是这句,我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pc值跳出了这句,跳到什么中断里去了 我改如何调试呢??谢谢

网友A:
检查是否做了中断现场保护,检查是否存在临界代码

楼主:
我就是想问我怎么调试 才能让pc值跳出 while(1)这句 我点单步一步一步什么时候能跳出去呀

网友A:
愿我佛保佑你!

善哉善哉!

楼主:
楼上的弟兄是不是认为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恳请指教一下,马上过年了,给你拜个早年行不?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我,跳出这个循环之后,0xe124 jmp 0xe124,也就是PC值改变之后,是到了那个中断入口去了,pc值变成了多少?

楼主:
iar430 如何设置条件断点

楼主:
知道如何设置条件断点了,我笨了。

楼主:
参照网上查到的 我右键断点怎么没有edit breakpoint这项呢? iar430 4.2  谢谢了!!!

楼主:
错误找到了 我的看门狗没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