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S/2键盘与C51单片机通信,数据线、时钟线会是这样?

楼主(2010-02-12):
PS/2键盘每按下弹起一个键,应该会发出3个字节帧,即33个时钟,用中断来检查只有十多个时钟,而且每次的数目不定。在时钟下降沿检查数据线,每次都是高电平。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唉!接错线了,那根不是时钟线。插头看反了。用示波器看看时钟线波形就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