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篇][转贴]拍烟花原来很容易 烟花拍摄及后期PS技巧

楼主(2010-02-12):
  一年一度新春又至,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庆祝新春佳节的传统形式。在经过几年的全面禁放之后,各大中小城市开始相继允许在限制地燃放烟花爆竹,为展示平安盛世,一些地方政府还出资举办焰火表演。然而,璀璨夺目的烟花转瞬即逝,很多朋友想用相机记录这一美丽的时刻,却不得要领。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下烟花的一些拍摄以及后期影像PS的实用技巧。
灿烂的烟花照片
  烟花可谓是拍摄对象中比较难拍的一类,首先它是动态的,这要求我们考虑到暴光时间问题,第二周围的环境也会影响着照片的可观性,还有天气等因素的也会影响着拍摄的效果。
  用一般的夜景拍摄方法很难拍到令人满意的烟花,同时需要考虑到高度、大小、感光度的设定、光圈、快门速度等问题,如果缺乏经验,全都不好把握。综合考验摄影师的技术、构图与机遇见性。因为烟花是动态的和无规律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同一个地点发射的两个相同品种的烟花不会在同一高度和位置绽放,甚至连大小也不一样,有随机性。美丽的烟花稍纵即逝,当你手忙脚乱的时候,烟花已经消失于夜空,下一个不同形状亮度与持续时间的烟花又将至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烟花是怎么样的。
风力较弱的天气吹不动厚重的烟尘
  如果掌握一些拍烟花的技巧,倒是有助减低拍摄的废片率。
  首先,我们要清楚明白,相机会记录下在快门时间内所有光影的轨迹,而集于一张照片上,同时会因为拍摄范围里各个位置的光的强弱程度不同而令照片各处相对地显得明亮或暗淡,与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原理一般有摄影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烟花拍摄的技巧了。
一、准备工作:脚架、快门线、黑卡纸,地点、风向和风力。
  充足电力的电池,脚架和快门线或快门遥控最好带上,因为是弱光拍摄,曝光需要比较长的快门时间。有必要的话再带上一张黑卡纸,它的作用在以下的第四点再作说明。
烟花拍摄技巧
  然后,就是选定拍摄烟花的地点,如果是拍大场景的焰火,高处最好,同时附近的建筑物有起到衬托烟花的作用更妙,因为从简单的构图原理上来说,有参照物对比的照片更生动,如果单单拍摄烟花,你不能令观众知道这烟花有多大,有了建筑物的对比,就会显得烟花更加壮观了。就等于我们拍摄风景时有时有必要把一些人物拍摄进去一样。有条件的话建议日间最好去踩一下点。
烟花拍摄技巧
  还要注意一下当天的天气预报,留意风向和风力,有风的天气是拍摄烟花的好日子。空气的湿度大能见度高也有利于烟花的拍摄。但如果风力不够或没有风拍摄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因为烟花释放完会有浓烟产生,这些浓烟如果不尽快散去会降低甚至隔绝下一个烟花的效果。笔者曾在湛江遭遇一场烟花表演,没有风,烟花放得又密,结果所有人都只能看到云里雾里烟花爆炸那一刻的闪光点,而看不到烟花开放的过程,就别说拍摄了。所以遇上这样的天气还是取消拍摄计划吧,非要拍的话那就要抓紧最前面的几个烟花。
烟花拍摄技巧
  另外尽量不要在逆风和顺风位置拍摄烟花,逆风的话烟雾向你飘来会影响视线,顺风的话白色的烟雾会在烟花后面成为背景,影响烟花的璀璨光芒。
烟花拍摄技巧

楼主:
二、相机的摆放和参数的设置等步骤
  1、先使用脚架来将相机固定住,接上快门线;
  2、使用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将对焦点设定在烟花即将出现的地方。一般建议可以提早点到现场,这样在黄昏时刻,较容易完成对焦动作,还可以先试拍看看,来调整对焦距离。不然就将对焦点设在无穷远也可以!
  3、对焦点设定好后,请把相机设定成手动对焦,这样拍摄烟花时,对焦点才不会跑掉。
  4、一般来说,拍摄时相机的ISO可以设定在100即可,设定过高的ISO值,虽感光度较好,但很容易发生过曝与影像杂讯过高的情形。
  5、光圈可以设在F11以上。ISO值设小,光圈也开小,那表示相片的曝光时间应该要较长,这样更不容易发生过曝情形。
  6、等天候暗下来,烟花拍摄前,可以先试拍一两张相片,来决定快门时间,一般来说大概在1秒至5秒之间就可以了。
  7、烟花照片的构图不宜太满,要留出足够的空间让烟花延展,建筑物在照片上占据的面积应该较小,以突出烟花在照片中的位置。建筑物最好选择有明显特征,而且在画面上有视觉延伸性的,使整张照片有前景、中景和远景。
  8、烟花开始施放时,就使用快门线来控制曝光时间即可。观察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清楚抓到烟花从发射到整个爆开的时间点。在预期爆开的前一两秒,按下快门,然后心里默数曝光秒数,然后再放开快门,完成拍摄动作!
图1  采用佳能 EOS 10D;ISO 100-200,光圈F11,快门时间2-5 秒。
  曝光的秒数长,可以同时拍摄到较多朵烟火,但要注意过曝现象! 在彩色烟火施放时,较不容易发生过曝,然而有时也会穿插几种较亮的烟火,这时就要把快门时间稍缩短,以免产生过曝现象。
  一般的烟火拍摄建议是,不要只有拍灿烂烟火,也要顺便把周遭的景物也拍摄进相片中,这样才容易让人知道这是在哪施放的烟火秀。例如图2与3就可以看出是分别是在香港迪士尼与台北大稻埕所施放的烟火表演秀。因为画面把当地的地标,例如迪士尼的睡美人城堡与大稻埕旁高耸的新光三越大楼等,也都入镜了! 这会让烟火作品更有纪念性与看头。
图2 2006年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烟火秀。拍摄条件为ISO200,光圈F11,快门时间2-5 秒
图3 台北大稻埕烟火表演。拍摄条件为ISO200,光圈F11,快门时间2-5 秒。
  由于有时高空烟火与地面烟火会同时施放,所以建议使用广角镜拍摄。这样有时甚至可以把穿梭湖上的船也都一起入镜,如图4所示。
图4 使用广角镜拍摄大稻埕烟火表演。拍摄条件为ISO100,光圈F11,快门时间4 秒。
  有时也可以使用长镜头来拍摄当地的地标特写,并把烟火也抓入镜。图5所示为2006年王功渔港举办的渔火节所拍摄的烟火照,当地着名的王者之弓桥与停泊的船只也都艺起入镜了。
图5 2006年王功渔港举办的渔火节烟火照。拍摄条件为ISO200,光圈F11,快门时间5 秒。
  建议使用黑卡来拍摄,这样可以拍摄更完美的烟火照。其工作原理是藉由摇黑卡,来使相片中较容易产生过曝的地方降低曝光量, 这样可以抓到更多的盛开的烟火,且同时保有曝光良好的背景主体。建议大家,拍摄烟火前记得把相机电池的电力充饱,并确保**卡的容量是足够的。一般来说,在没有使用黑卡的情况下,一场烟火秀下来,还是会拍摄到几张同时盛开数朵美丽烟火与背景曝光正确的照片。
黑卡纸的使用
  没有黑卡纸的时候,如果手的动作足够快,使用镜头盖也可以,不过成功率偏低。使用2~4秒的曝光时间,往往只能拍摄到少数几个烟花,如果想把整个拍满烟花,这种曝光组合是不可能,我们需要更高级的技巧。把相机设置为B门,开启快门让相机得到合适曝光时间一半的曝光,例如实际需要曝光10s的时候,到6s头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黑卡纸把镜头挡住;之后每当我们认为合适的烟花出现了,就移开黑卡纸让相机曝光,多次以后(这个多次的总时间需要计算好,不能超出合适曝光所需的时间),我们关闭快门就可以得到多重烟花同时绽放的照片。
  这个方法适合使用快门线操作的数码单反,光圈值要小,延长曝光时间,实际使用之前要多加练习,移动黑卡纸的动作要平稳而迅速。部分相机可以通过多重曝光来达成类似的效果。或者多拍摄几张后期合成都可以。
爆炸效果
  拍摄时,从长焦端拉动变焦环到广角端,就可以让光线产生一种类似爆炸的效果,得到一些艺术感觉。如果想用好这个技巧,建议把烟花定在画面中心再拉伸镜头。不过由于笔者自己不是很喜欢对夜景或烟花进行爆炸处理,而且实际效果较难把握,建议大家还是先切实掌握好烟花拍摄技巧。
  由于整个烟火施放的过程相当紧奏精采,所以常常几乎每3-5秒就按一次快门,所以这时相机内部的**体暂存区(Buffer)的大小与**卡写入速度就有点重要。如果暂存趋小且**卡写入速度慢,那有可能会发生在短时间内无法按下快门的窘境。不过现在的数位单反相机与**卡技术应该都可以解决这问题。
  一般消费型相机也是可以拍得很棒的烟火照,只要把相片的曝光时间与烟火爆开时间点抓准,一样可以得到好作品! 比起单反相机的缺点就是,其无法使用快门线快速控制相机快门,这会漏掉一些烟火镜头!

火,那你都准备好了吗?

楼主:
三、烟火影像后期技巧:
  在没有使用黑卡的情形下,由于为了避免过曝情形发生,所以在每次约3秒的曝光时间中,所能捕捉到的烟火数目可能会较少。这时如果想让相片天空的烟火更多更灿烂点,那就需要使用影像处理技术来后制处理了。图6所示为一张在王功渔港所拍摄的烟火相片,其地标王者之弓桥曝光良好,但是影像中右上角却略显空旷。
图6 摄于王功渔港的烟火照片。拍摄条件为ISO200,光圈F11,快门时间3 秒。
  图7所示为另一张在王功渔港所拍摄的烟火相片,我们的目标是想把此影像中的烟火复制合成到图6影像中。我们使用Photoimpact的选取工具,如图7左上角红色圆圈所示,将欲复制的烟火区域选取起来,如图7所示。
图7 使用选取工具将另一张烟火照中的烟火选取起来。拍摄条件为ISO200,光圈F11,快门时间6 秒。
  这时若把图7所选取的烟火区块直接搬移到图6,我们会发现会有明显的接痕产生。这是因为两张影像烟火的强度与颜色不一样,且由于烟火施放会产生烟雾,导致在烟火合成处的背景亮部不一,而在接缝处有明显接痕。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图7中所选取的烟火区块进行亮度调整,把其背景亮度调暗,如图8所示。
图8 把图7中所选取的烟火区块的背景亮度调暗的结果。
  接着我们使用影像处理中对两张影像做交集运算的方法来完成影像合成的动作。所谓的交集运算即是指将两个影像中同一位置的较亮像素值显现出来。在Photoimpact中就是把合成烟火物件内容(Properties)中的合并(Merge)模式改成「如果较亮(If Lighter)」,如图9所示。
图9 将合成物件的合并模式改成「如果较亮(If Lighter)」。
  图10所示为将图7中所选取的烟火区块无缝(seamless)合成至图6影像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我们故意把复制的烟火区块,靠近图6所示影像中背景有较亮烟雾的地方,在烟火合成处还是完全没有接缝的产生。
图10 将图7中所选取的烟火区块无缝合成至图6影像的结果。
  总结:要成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充分准备好器材只是完成了“人和”。正是烟花拍摄的条件多,才造成烟花照片不好拍,虽然天时不能为人力所控制,但地点就可以,因此拍摄前预先踩点选择合适的拍摄地点是出好照片的一大关键。以上的烟花拍摄和后期PS实用技巧是否对你有所帮助呢?想拍摄出绚丽抢眼的贺年烟火,那你都准备好了吗?

网友A:
呵呵,你拍得再好,如果没有我这张的村托,也显不出你的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