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74的问题

楼主(2010-02-12):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得有个基准

网友A:
好象不能得加别的电路吧?

网友B:
好象不能吧,都超过基准电压了

楼主:
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C:
加个电压转换芯片吧

网友D:
我在用AD芯片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6楼的能否推荐一个比较好的电压转换芯片,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是啊,推荐一下

网友B:
电压转换芯片,好像TI有些比较好的,不过忘了什么型号了

网友E:
0-10V你可以先用模拟电路转换成 0-5V再输入啊

谁要你用 0-10V直接输入了

如果这样想,那要做 0-220VAC 的 采集的时候,是不是要用220VAC供电系统啊????

网友E:
注意做一个线性转换即可

先用电阻分压,再来一个 射随电路提高输入阻抗 输入给ADC芯片即可

网友C:
10楼说的有道理,顶一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也不多,现在用的这款性能也不稳定,就不敢推荐了

楼主:
多谢10楼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也不多,现在用的这款性能也不稳定,就不敢推荐了
引用 网友C:
呵呵,咱们共同学习

网友F:
可以直接采集但是最好有个基准

网友F:
通常是前面加一个放大点路加一个基准电压 对采集量处理

网友B:
要加这么多电路啊

网友A:
其实就两吧

网友F:
楼主什么情况?

网友F:
不知我的建议怎样?

网友G(2010-03-20):
遇到同样问题,关注中

网友A:
应该不能把,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H:
一个放大电路,一个基准电压 对采集量处理

网友I:
楼上的详细说说,用什么芯片之类的

网友H:
最好有个基准

网友J:
0-10V你可以先用模拟电路转换成 0-5V再输入啊

谁要你用 0-10V直接输入了

如果这样想,那要做 0-220VAC 的 采集的时候,是不是要用220VAC供电系统啊???? ...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样很合理

网友I:
我也觉得真晕

楼主(2010-04-21):
用模拟电路转换成 0-5V再输入
试过了

楼主:
感觉不是很好,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G:
做一个线性转换吧

网友K:
对,谁要你用 0-10V直接输入了

楼主:
做一个线性转换吧
引用 网友G:
如何转换?

楼主:
对,谁要你用 0-10V直接输入了
引用 网友K:
这个……

网友F:
呵呵,也不能这么说

楼主(2010-06-08):
对,谁要你用 0-10V直接输入了
引用 网友K:
:L

楼主:
算了,我还是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