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两个管子的电流剧增,可控硅使饱和导通?

楼主(2010-02-12):
三极管的饱和截止放大不都是用电压分析的吗?用电流转化为电压再分析。我怎么分析出电流剧增,可控硅截止呢?大侠帮忙看看
当加入1V电压再G端时,BG2的E端电流很大是b1*b2倍。此时R上的电压很大。即BG2的E端电压很大,大于G端时,BG2截止。哪里推错了呀?

网友A:
等效三极管画反了吧,貌似负载是要接在等效三极管的c极吧

网友B:
“此时R上的电压很大。即BG2的E端电压很大,大于G端时,BG2截止”
这句错了。
G端电压,是对NPN管的E(晶闸管的K端)而言。

楼主:
就是说应用在电路里,G端电压无论如何也是大于E端0.7V的,所以不会截止。他们2同时增大后,当BG2的B大于BG2的C时,开始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