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万能电源如何

楼主:
大家看这个电源如何,可以将任何大小的输入电压转换成你需要的电压,精度虽然不是很高,不过偏差不会太大,稳压管上方的限流电阻可以限制三极管的门级电流,进而限制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大小给电容充电,稳压管可以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这个电源成本很低,结构简单,体积小,用处很大,我认为可以替代某些系统的供电电源中的工频变压器,唯一缺点是非隔离电源,这个可以想办法弥补,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A(2010-02-14):
纯粹忽悠人的胡说八道。
千万不要尝试,尤其是新手。

当前,工程技术界如同整个社会,鱼龙混杂,真假难分,良莠杂存。
分辨真假的方法,不是短时间可以掌握;分辨真假的能力,更不是短时间可以培养。但在现代,却是当务之急。各位新进务必注意。

网友B:
想象力100分? 实用一般 !
工效损失太大…… Ploss= (300V-20V)xI.
沙地阿拉

网友C:
效率先不谈,9014耐压也太低了。

网友D:
我觉得输出电压不好控制,特别是当三极管进入导通后,在提高三极管的B极电压 ,其输出的电压变化很小

www.dziuu.com/dz/

不知大家怎么看待我的回复

网友E:
这还万能啊

网友F:
是还简单的

网友G:
如果电流大的话,三极管的功耗是个不小的数字!比如要通过10ma的电流,其功耗就是(300-20)*0.01=2.8W,还9014??

网友H:
串联型稳压电路  适用于小电流电路

网友I:
应该没有人会用这电路:安全问题,效率问题,电流大小问题,耐压问题,成本问题.

网友J:
电路原件有问题,LDO原理与它有类似地方,不过,功耗实在是太大了,mA级的吧,大了就出事了

网友K:
哈哈,弄个1kv或10v输入试试,还万能呢。。。。

网友L:
就是一个线性稳压嘛,缺点大家都知道,看来7805用多了,连线性稳压的基本电路都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