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万能电源怎么样

楼主(2010-02-13):
大家看这个电源如何,可以将任何大小的输入电压转换成你需要的电压,精度虽然不是很高,不过偏差不会太大,稳压管上方的限流电阻可以限制三极管的门级电流,进而限制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大小给电容充电,稳压管可以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这个电源成本很低,结构简单,体积小,用处很大,我认为可以替代某些系统的供电电源中的工频变压器,唯一缺点是非隔离电源,这个可以想办法弥补,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A:
效率太低,且不说安全性

网友B:
效率低,而且三极管容易被挂掉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稳压电路了,呵呵

网友C:
无多少实用价值,大压差串联稳压电路的效率太差,输出能力十分有限,而且楼主图中9014是不能用的,耐压太低。

网友D:
呵呵,这叫万能电源。楼主设计的么?有这个设计你可以初中毕业了。

网友E:
此帖在电源技术版面发过。
我认为楼主尚属年少无知,故不为过。若是老手发这样的帖,那可是大有教唆的嫌疑,应该问罪的。

网友F:
不要打"300V",和"万能"字眼上去,就是一个可以用一下的稳压电源

网友G:
呵呵,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网友H:
这样的图放出来,抓来打屁股…………

网友I:
难道是传说中的一个电压基准加一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J:
这个电源,太牛了。。。

网友K:
楼主要么是电路基础太差,要么哗众取宠。

网友L:
曾经用13005做这样的实验,2A烫手,更不要说是300V,9014了

网友M:
好电路,我收藏了,哈哈!!

网友N:
不错,如果想隔离,用个变压器。
引用 网友O:
| 显示全部楼层
此帖在电源技术版面发过。
我认为楼主尚属年少无知,故不为过。若是老手发这样的帖,那可是大有教唆的嫌疑,应该问罪的。
引用 网友E:

呵呵,经典回复!

网友P:
怕了哈,用这个电路做的充电器实属不敢恭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