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2010-02-1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的吧

网友B:
更准确说,是当作一个离芯片近的小电池来为芯片的瞬时功耗供电。

网友C:
直流电压附件加个1uf的电容

描述不清,甚至可以说概念不清。

直流电压是不能加电容的,电源才能加。至于加到电压的什么位置,又有具体的说法。

网友D:
是啊,这个很难说

网友E:
除了提供瞬时功耗供电的作用外,也有电源滤波作用和抑制电源线路中的电感成分导致阻抗上升的作用。

网友F:
一般IC旁边我们都会加去耦电容,我一般10uf并上一个104电容
104是用来去高频噪音的
而10uf有两个作用A.去低频噪声   B.为IC提供瞬间电流(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一个电机串联一个开关并联一个小灯led,用5V供电)
电机串联一个开关小灯
上电后小灯会亮,电机不转,当你开关闭合后电机启动,启动瞬间你会发现小灯会暗许多,一段时间后恢复
但是如果你在小灯的两端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G:
去耦电容主要为高频信号提供返回路径,减小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