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驱动大功率LED用恒流源还是恒压源比较好呢?

楼主(2010-02-13):
请有有没有人做过这类的电源呢?专门驱动LED的??
应该有很多高手吧?  能不能show一下呢?

网友A:
恒流源。
现在已经有专用于驱动LED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恒流源,没做过

网友C:
有很多的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D:
见我的有关帖子

楼主:
回复6楼 你的什么有关帖子啊???  能不能发来链接一下吖,因为大侠你的帖子那么多
引用 网友E:
| 显示全部楼层
4# xuyeqing
恩,是的!·#!##

网友F:
用恒流源!

这样时间长了,对LED比较好!

网友G:
用恒流源!

这样时间长了,对LED比较好!
引用 网友F:

时间长不长,也应该用恒流源,
用恒压源并不是时间长了对LED不好,而是时间根本长不了,也就几秒钟的事,LED就挂了。

网友A:
9楼:
电源电压合适的话,倒也不至于几秒就挂,LED本身有一定电阻(动态电阻),其伏安曲线并不是陡直的。
但LED和所有二极管一样,其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温度升高PN结压降减小电流增大,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网友G:
9楼:
电源电压合适的话,倒也不至于几秒就挂,LED本身有一定电阻(动态电阻),其伏安曲线并不是陡直的。
但LED和所有二极管一样,其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温度升高PN结压降减小电流增大,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
引用 网友A:

对,偶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温度越高,正向压降越小,电流就越大,温度也就越高,如此正反馈,
虽然有体电阻的限制,但是电流上去了,温度也上去了,自然发光效率就下来了,发热会更严重,
之所以偶说几秒钟,而不是说瞬间,也是基于这个说的。

网友H(2010-03-15):
哈哈!看你恒压源的电压高低,合适范围内也不见得就一定挂!

网友I:
用恒流恒压不是更稳当么    主要对30W以上的LED啊   小功率的就比较要成本啊

网友:
用恒流源!

这样时间长了,对LED比较好

网友J(2010-05-13):
有没有图,说明一下啊

网友J:
有电路一起说明更直观!!

网友K:
恒功率源更好。

网友L:
恒流源  要怎么做呢 类似模电里面那样用三极管搭么
  一般的开关电源用431加光耦那种  属于恒压源还是恒流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