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 该如何选择好呢? 大家来拍砖啊

楼主(2010-02-13):
学习Cadence SPB16.2好呢? 还是Cadence SPB15.7 好呢?

好像两个都好, 大虾给点建议吧...

网友A:
Cadence SPB16.2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为什么呢?  听听你的意见可以吗?:P

楼主:
晕, ...都没人了....

网友B:
都一样的软件啊,这还有什么分别呢

楼主:
不是吧.

升级了都会有些不同吧

网友C:
那就选15.7,唯一的区别就是15.7的教程可能多一些,16.2的一些新功能你也不一定刚开始就用的上

网友D(2010-05-07):
9楼说的也是  但我认为都是一个公司的产品基本出入不大 我个人觉得用更高版本的好  等你用熟悉了你会发现高版本的要比版本低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