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顺便问个三相调压的问题

楼主(2010-02-14):
各位大侠新年好啊,我最近想做个三相调压模块,看了一些资料,好像有几种基本的模式,像过零触发,移相触发,不知道哪种好一点?
   第二是因为平时都是搞弱电这块,我现在的想法是用单片机去控制晶闸管 ,不知道是否可行。
   还有因为涉及到强电和弱电的隔离,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光耦可以吗?好像问的有点多了,呵呵。

网友A:
1、无论三相调压还是单相调压,移相触发和过零触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过零触发仅限受控对象惯性非常大的情况,例如电炉,但对电网干扰较小;移相触发可以用于受控对象惯性较小情况,但对电网干扰很大。所以两种方式无从说哪个更好。
2、单片机控制晶闸管当然可以,但一般还需要中间环节如驱动和隔离元件。
3、光耦是很常用的隔离元件。集成电路生产厂家特地为驱动晶闸管生产了专用的光耦,包括随机触发的和过零触发的光耦。

网友B:
楼主很有礼貌,呵呵,2楼回答的很不错了,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