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通讯方式

楼主(2010-02-14):
要求
主机和从机之间通讯
主从机都能发起通讯
主机1台,从机大于30台
主从机通讯距离大于200米
最好可以带光耦隔离的
还有推荐下合适的芯片。。。

楼主:
RS422多机通讯从机可以首先发数据?

网友A:
485可以的,自己定个握手协议。

网友B:
485、422都可以,但要编写合适的协议以免冲突。

网友C:
485简单一些

楼主:
协议怎么写?

网友D:
CAN支持多主通信,比较规范,只是成本高一些。
如果通信不频繁,不会同时发送,485可能也行。

网友A:
举个例子:
上电以后双方都处于监听状态,一方想发送数据的时候,先往线上发个简短的查询包,另一台机收到查询包后就进入接收状态,然后给线上个回答完成握手。
这时候才开始通讯。
通完了相互通报一下状态,重新进入监听。
每个环节都需要加入超时检测,避免程序进入死等状态。

网友E:
硬件上485即可 软件上就要多做一些考虑了 如实时性 可靠性

网友F:
“主机1台,从机大于30台,主从机通讯距离大于200米”
如果用485,不仅要考虑软件,好要充分考虑硬件的保护措施。一定要避免某个分机的损坏造成整体网络的瘫痪。

网友G:
很重要的2件事:
1、你的报文长度;如果你每个报文的帧长度都有几十字节,还会选择按字节传输?
2、每节点成本:如果每节点成本200RMB,LZ还用费那么大劲自己做协议?芯片里协议是现成的。例如CAN,或者其他通信协议控制器,增加50元一个节点,成本高吗?否则中国的软件程序员身价是不是太低了。做一个通信节点的软件不值50元?!软件—程序员心血—看不见的高成本,为老板节省通信控制器硬件—看得见的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