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和交流的区别(一直困惑的问题)

楼主(2010-02-14):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概念是逐步深入认识的。
交流和直流
中学的物理书中这样讲:始终朝一个方向的是直流,交替朝两个方向的是交流。
电工基础里面,区分了直流成份和交流成份,朝一个方向流动的电流可能是直流成份上面叠加了交流成份。
到现在,应该理解为对电流或电压进行傅立叶展开,首项即直流,其余各项是不同频率的交流成份。

楼主:
有一点点明白了。。。

网友B:
纯粹的直流是很难获得的,要求不能有丝毫的波动,任何波动都意味着2楼所言傅立叶展开是由频率为零的直流分量和频率大于零的交流分量共同组成,这算是一个精确的认识。

楼主:
很多概念是逐步深入认识的。
交流和直流
中学的物理书中这样讲:始终朝一个方向的是直流,交替朝两个方向的是交流。
电工基础里面,区分了直流成份和交流成份,朝一个方向流动的电流可能是直流成份上面叠加了交流成 ...
引用 网友A:

那么该怎么理解纯粹的交流信号是什么呢?
还有是不是纯直流信号的频率为0呢?

网友C:
还真是很迷惑,不说不知道

楼主:
还真是很迷惑,不说不知道
引用 网友C:
:)

网友B:
纯交流就是傅立叶展开后直流分量为零时,直流分量就是频率为零的能量分布情况。

网友D:
百度百科里是这样说的:整个意思,是不考虑交流成分,只考虑电流方向是否存在正负电流两个方向。如果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直流电。

直流电

直流电(Direct Current,简称DC),是指方向和时间不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但电流大小可能不固定,而产生波形。又称恒定电流。所通过的电路称直流电路,是由直流电源和电阻构成的闭合导电回路。
  在该直流电路中,形成恒定的电场。在电源外,正电荷经电阻从高电势处流向低电势处,在电源内,靠电源的非静电力的作用,克服静电力,再从低电势处到达高电势处,如此循环,构成闭合的电流线。所以,在直流电路中,电源的作用是提供不随时间变化的恒定电动势,为在电阻上消耗的焦耳热补充能量。
  在比较简单的直流电路中,电源电动势、电阻、电流以及任意两点电压之间的关系可根据欧姆定律及电动势的定义得出。复杂的直流网络可根据G.R.基尔霍夫方程组求解。它包括节点电流方程和回路电压方程两部分,前者指出,对于任一节点(3个或3个以上支路的交点),流入和流出节点的各电流的代数和为零,这是恒定条件的要求,后者指出,对于任一闭合回路(网格),各部分电压降的代数和为零,这是静电场环路定理的结果,两者构成了完备的方程组。
  测量直流电路中电流、电压、电阻、电源电动势等物理量的仪表称为直流仪表。常用的有灵敏电流表(G表),电流表,伏特计,电桥,电势差计等。
  直流电源有化学电池,燃料电池,温差电池,太阳能电池,直流发电机等。直流电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仪器,电解,电镀,直流电力拖动等方面。利用直流电,还可以进行水的电解实验。将负极插入水中,可以使水电解为氢气,正极则使水电解为氧气。
  在电力传输上,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不便于将直流电低电压升至高电压进行远距离传输,直流输电曾让位于交流输电。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采用高电压、大功率变流器将直流电变为交流电,直流输电系统又重新受到重视并获得新的发展。
[编辑本段]直流电和交流电有何不同
  交流电,是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一种电流。

  交流电是用交流发电机发出的,在发电过程中,多对磁极是按一定的角度均匀分布在一个圆周上,使得发电过程中,各个线圈就切割磁力线,由于具有多对磁极,每对磁极产生的磁力线被切割产生的电压、电流都是按弦规律变化的,,所以能够不断的产生稳定的电流。交流电的频率一般是50赫兹,即每秒变化50次.当然也有其它频率.如电子线路中有方波的、三角形的等,但这些波形的交流电不是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的,而是电容充放电、开关晶体管工作时产生的。
  直流电的方向则不随时间而变化。通常又分为脉动直流电和稳恒电流。脉动直流电中有交流成分,如彩电中的电源电路中大约300伏左右的电压就是脉动直流电成分可通过电容去除。稳恒电流则是比较理想的,大小和方向都有不变

*----
当然,我也说:交流电目前电子技术产生的也非常多。音箱就是这样响起来的,它还是从直流电中摄取电能。

网友E:
交流电,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
直流电的方向则不随时间而变化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会明白很多啊

网友F:
任何概念都没有绝对的界限,贫和富、美和丑、动物和植物、行星和恒星、真空和非真空……直流和交流的概念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1Hz的信号是交流的,那么在此频率下,很多元件的选型就只能按直流考虑了。
     如何区分很简单,当你考虑问题的时候,直流或者交流的效应不可忽略,那他就是直流。

网友G:
应该说,如果用初级的眼光去看的话,就是朝一个方向流动的信号就是直流信号,否则是交流
深入一点讲的话,就是:信号的傅立叶变换只包含直流量的信号是直流信号,只要包含交流量就是交流信号
仅个人理解!

网友H:
直流是相对的,交流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