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运放以及干扰等问题的困惑

楼主(2010-02-14):
各位大侠好,小弟刚入行不到一年,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
   譬如用到隔离运放的情况。
   1.为什么要用隔离运放?是为了防止前端的信号对后端的信号产生干扰呢?还是防止后端的电路对隔离运放输入端的信号产生干扰?
   2.如果是防止前端对后端的影响,那么如果干扰信号混在输入信号中,和输入信号叠加起来了,那么隔离也没什么用啊?不是还是会传到后端的吗?
   3.干扰是不是除了共模干扰就是差模干扰了?干扰是不是会引起地电位的变化?

网友A:
干扰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可以不仅仅通过信号通路耦合,所有直接电气通路都可能耦合噪声,如果消除噪声比较困难或代价较大就需要采用隔离手段,隔离运放则很少采用,关键是成本过高,通常采用光隔离或电磁隔离,还有开关电容式隔离等手段,适用条件各有不同,要根据实际系统综合考虑选择。

楼主:
干扰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可以不仅仅通过信号通路耦合,所有直接电气通路都可能耦合噪声,如果消除噪声比较困难或代价较大就需要采用隔离手段,隔离运放则很少采用,关键是成本过高,通常采用光隔离或电磁隔离, ...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是为了防止前端的信号对后端的信号产生干扰呢?还是防止后端的电路对隔离运放输入端的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A:
不能简单这么理解,前后向的干扰耦合都可能存在。

网友B:
没有隔离运放的说法吧?
隔离放大器与隔离运放不是一回事。

网友B:
隔离放大器不一定是为了抗干扰,而更多是为了安全需要。如隔离高压等。

为了抗干扰,有许多实用措施,而不必使用代价高昂的隔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