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教一个匠人手记中“一阶滤波深入研究”的问题

楼主(2010-02-15):
请问分母为什么都取256啊,取255的话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滤波系数k=0-255,这样整个权重就可以从0取到1了
在前面一章简介一阶滤波的时候,分母就是取255的。后面为什么取256呢?请教大家:)

网友A:
答复:
1、取256的原因:为了好计算。因为一个十六进制的数除以256,只要直接舍弃低8位即可。
2、前一章里255可以认为是“笔误”,请修改为256吧。这样更合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匠人,结帖
发现C用多了,很多问题就不是站在单片机的立场上去考虑了
不像以前汇编的时候,会计较每条指令多少周期占多少空间
祝匠人新年快乐,呵呵

网友A:
呵呵,难得有人在过年是还钻研,也祝您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