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pspice元件模型又需要进行pspice仿真时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2010-02-15):
如题

当没有pspice元件模型又需要进行pspice仿真时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做毕业设计 包含放大和滤波单元的模拟部分
想通过pspice仿真其动态特性,但没有相应元件的模型,不知从何着手

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可以自己建模型
嘿嘿,不过这个建立模型的过程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毕设了

楼主:
可惜,设计目标不是建模。

楼主:
若不能进行pspice仿真,是不是就只能通过实验来测定设计性能呢?

大家一般用怎样的低噪声,低漂移的多运放集成单元呢?推荐几个哈

网友A:
若不能进行pspice仿真,是不是就只能通过实验来测定设计性能呢?

大家一般用怎样的低噪声,低漂移的多运放集成单元呢?推荐几个哈
引用 楼主:

去IC厂家找比这问来得快,效果更好

网友B:
去IC厂家找比这问来得快,效果更好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粗暴,哈哈

楼主:
去IC厂家找比这问来得快,效果更好
引用 网友A:

已经找了几种,一般型号较老的芯片厂家都不支持了。比如PIN抽头HBFR2416T安捷伦查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