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外部ROM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2-15):
本人现在使用了8031的单片机,程序代码为92K,由于51单片机最多只可以寻址到64K,所以决定使用两片外部ROM(27512),但不知道在编译的时候,怎样把代码分割成两块,请大家帮忙指点!!!!!!(注:我使用的是Keil C编译器)

网友A:
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分别编译并烧录在不同的ROM内,注意特别中断向量的处理,片选地址用普通IO即可。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作两个独立的程序”的意思是否将我的程序分成两块,但我怎样报一个主程序分成两块呢?这两个程序之间又将如何连接呢?能否请楼上的大虾,在指点一下,我的QQ号是:7255210,如果可以的话,能否用QQ请教一下。

网友B:
没必要分成“两个独立的程序”,可以编译成二进制数据文件(BIN),将其视为数据分段写入ROM中。当然,建议使用内含EEPROM(或FLASH)的MCU比较方便。

楼主:
楼上大虾,我是用Keil C 编写的程序,输出只有一个hex,我怎样才能编译成二进制数据文件?

网友A:
有HEX-BIN的转换程序,用该程序转换一下即可,但这么干更讲究工艺性,因标准51的寻址空间仅有64K,高于64K的程序代码需要用IO干预选址,如果前后劈开的位置不合适会导致运行崩溃,不如两段独立的程序控制起来方便,而且独立程序可根据功能性进行分割,再通过RAM交互数据、寻址等,不过使用大于64K的程序对初学者而言难度不小,非万不得已不宜用此招,过去这么做完全是因为资源不足,不得不用“小马拉大车”,现在可选择的资源非常丰富,最好换用可直接寻址的MCU,如16位甚至ARM等,C代码可轻松实现跨平台兼容。

楼主:
“chunyang” 您好,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做的项目的是在公司以前做的一款产品上进行软件修改,硬件不修改,所以换单片机的可能性比较小,由于该产品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软件代码比较大(有92k),但由于写该软件的人已离开公司,所以不知道怎样操作。 看过你的提示后,我想再问一下:
1: 我的编译出的代码怎样分成两个,再烧入两片外部rom内;
2: 我怎样通过IO干预选址,能否告知详细一点。
我的QQ:7255210,你能否加我。谢谢!

网友C:
非常简单啊。。用任何一款16进制编辑器就可以分割!

网友D:
keil支持band模式编程,也就是分块模式,最多支持64块。最大支持64×64K程序空间。具体可参看exampls\bank_ex1.uv2

网友E:
另外,如果92K全部都是代码,处理比较麻烦,涉及到band切换问题
如果其中大部分是数据,则处理起来很简单,只是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时候复杂一点点。
另外,即使采用band切换,一般来说,都是把64K分成两部分,比如两个32K,
前一部分是长期驻留可访问的,后一部分按照需要切换映射,就好像DOS里的EMS那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再研究一下,如果不行再请教大家!

楼主:
我在使用keil 进行bank模式切换时,输出了两个
    OBJECT FILE FOR BANK 0:  A07.B00  ,
    OBJECT FILE FOR BANK 1:  A07.B01
怎样才能把这两个文件变成BIN文件

网友D:
工程属性---输出---输出HEX文件

楼主:
楼上“不起眼”,我已在工程属性中设置HEX文件输出,只是在编译后输出:
          creating hex file from "A07.B0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A07.B01"...
  生成的两个文件,是*BOO文件,没有*BIN或*hex文件。

网友D:
检查每个源程序文件的属性,并把它们分配到band内

楼主:
楼上“不起眼”, 每个源程序的属性已经分配到band内,只是在编译后生成的两个文件,是*BOO和*BO1文件,和两个*HO0,*HO1 文件没有*BIN或*hex文件。 是否需要转换工具(OH51),怎样转换? 急!

网友D:
*.h00和*.h01就是你要的Hex文件

网友F:
要么用Bank(可以参照Keil的例子);要么学会分离数据和程序,把表格数据放到Xdata区

网友G:
是程序的话只能用bank模式来编程,256K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