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2-15):
为什么51的高电平的拉电流是负的呢  不是从高电平IO口输出么为啥电流还是负的呢  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什么叫高电平拉电流是负的?难道I/O高电平时电流还能朝I/O里面流不成?

网友B:
正负号用来表示电流方向,向端口流入为正,从端口流出为负,所以灌电流是正的,拉电流是负的。

网友C: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大。一般驱动都用灌电流驱动。

网友D:
正负号用来表示电流方向,向端口流入为正,从端口流出为负,所以灌电流是正的,拉电流是负的。
引用 网友B:

正解。楼主上数电课的时候看mm去了。

网友E:
是啊,楼主数电课没好好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