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问题

楼主(2010-02-15):
用LPC2131的外部中断能不能准确的捕获到速度为2M的时钟信号

楼主:
没有用过32位的

网友A:
我也没用过

楼主:
谁用过?帮帮我啊

网友B:
LPC2131内核最高运行频率为60MHz,ARM7内核一次中断跳转需要24-48个时钟(包括入栈出栈)。

网友C:
LPC2131勉强可以

网友C:
不过建议您的使用FIQ中断

网友A:
用FIQ中断时中断服务函数尽量短。

网友A:
实际应用中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的

楼主:
看来够悬,谢谢大家提醒

网友D:
最高频才60M看来比较勉强

网友E:
没用过这款芯片,看上面的回帖确实比较悬,不过可以看看它的DATASHEET上的时序要求就知道了

网友F: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楼主(2010-03-20):
没用过这款芯片,看上面的回帖确实比较悬,不过可以看看它的DATASHEET上的时序要求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E:
嗯,我仔细看看

楼主: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谢谢提醒

网友B:
呵呵,学习了,楼主可以结贴了

网友G:
台湾孕龙逻辑分析仪LAP-C(32128)产品规格书
一.产品功能
1..提供串列讯号通讯协定I2C,UART,SPI,1-WIRE,HDQ,CAN BUS,USB1.1,I2S等分析DATA BUS和PACK LIST方式显示;
2.强大的触发功能,可以设置边缘、电平、总线等多种触发方式,方便易用;
3.PC-BASED介面,Windows系统及USB2.0(1.1)高速传输,体积小不占空间,携带方便;
4.视窗显示及人性化操作介面,波形放大检视,波形宽度自动显示,选择资料分析范围,快速显示整页,前后波形对照显示;
5.资料整合应用,档案存储及打印使用,导出成常见资料格式;
6.状态输出运用,可以搭配示波器等仪器作同步触发显示;
7.软件终身自动检测免费升级;
8..获得的安规认证:FCC、CE、BSMI、WEEE、Rohs;
9.提供客制化通讯协定分析软体设计服务,协助创造完善测试工具;
10.产品两年保修,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二.专利技术
 1.信号滤波延迟:过滤所需取资料,达到取样分析最佳化;
 2.波形压缩:高倍率即时压缩讯号,获得更多资料空间,撷取更多分析资料并提高低频讯号的测试解析度;
  3.触发分页:波形资料分页式依序检视,最多可分16页~8192页。
三.产品规格
取样频率        内部(时序)(异步) 100Hz~200MHz
外部(状态)(同步) 100MHz
待测信号        频宽 75MHz
触发电压范围 -6V~+6V
触发电压分辨率 ±0.1V
内存        内存容量 4Mbits
每信道内存深度 128Kbits (Max 32Mbits for compression)
触发        触发方式 Pattern/Edge
触发通道 32 CH
预先/延后触发 YES
触发阶层 1 Level
多次触发 1~65535
软件功能        波形数据压缩 Max 32Mbits
时基范围
波形垂直缩放比例
操作接口
波形触发分页最大值
波形宽度显示
波形限定子及延迟
波形触发延迟
可增加定位棒
定位棒自动贴进功能
软件自动升级
可选择分析数据的范围
资料统计
自动存档
波形限定子分隔棒
总线分析
数据比对
总线Latch功能
总线封包列表功能
封包列表汇出功能
电源        电源USB (DC 5V, 500mA)
静态消耗功率 1W
瞬间最大消耗功率 2W
其它        系统支持 Windows 98SE / ME / 2000 / XP / Vista
相位误差 < 1.5ns
最大输入电压 ±30V
输入阻抗 500KΩ/10pF
安规认证 FCC / CE / WEEE / RoHS

四、总线协议分析
Free         1-WIRE、7-SEGMENT LED、IIC、MANCHESTER、MICROWIRE、MILLER、SPI、SSI、UART
Option         3-WIRE、AC97、ARITHMETIC LOGIC、CAN 2.0B、CCIR656、DIGITAL LOGIC、DIGRF、DMX512、DSA、FLEXRAY 2.1A、HDQ、I2C(EEPROM 24LX)、IIS、IRDA、JK FLIP-FLOP、JTAG 2.0、LCD 12864、LCD1602、LIN 2.1、LPC、LPC-SERIRQ、MCU-51 DECODE、MII、MOD 、NEC PD6122、PCM、PECI、PM 1.1、PS/2、PSB、S/PDIF、SD2.0/SDIO、SIGNIA 6210、SLE4442、SM 2.0、ST、ST7669 、UpDownCounter、USB 1.1

                                                    孕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EROPLUS TECHNOLOGY CO.,LTD.
                                                                     大陆业务课

        深圳代表处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80区鸿隆广场1栋B2座2821
电话:+860755-29556305~6
联系官网:http://www.zeroplus.com.tw/logic-analyzer_cn/index.php

网友E:
LZ还没解决吗?

网友H:
应该可以

楼主(2010-04-21):
18楼的什么意思?

楼主:
知道最高运行频率为60MHz,哎

网友I:
就一广告呗

网友J:
对,中断服务函数尽量短

网友A:
实际应用中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的,如果真这样做产品很可能出问题

网友K:
嗯,ARM7的中断不能这么频繁。

网友C:
如果容易把握读取时间,建议用查询,查询就没问题了,60M读2M绰绰有余。

楼主(2010-05-21):
对,中断服务函数尽量短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长……

楼主:
实际应用中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的,如果真这样做产品很可能出问题
引用 网友A:
嗯,有道理,记住了

网友F:
中断就不行了,24-48,操作系统模板的中断进入和退出需要的更多。

网友J:
实际应用中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的,如果真这样做产品很可能出问题。ARM7的中断不能这么频繁。

网友J:
网上ARM指令运行周期的相关资料好像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