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源过流保护

楼主(2010-02-15):
因公司生产要求,自制了一批数控稳压电源0-80V,前级输入用继电器切换减少功耗,过流保护用单片机中断完成,使用时工人常会短路,电源常烧坏,短路保护不太可靠,请教高手可以采用哪些方法提高短路保护可靠性?

网友A:
设计余量较大时可用自恢复保险做过流保护,需要高响应速度时可用晶体管开关实现,不宜使用MCU来做。

网友B:
很怀疑短路的时候单片机也跟着掉电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D:
从楼主的图中完全看不出输出达80V的电源,也看不出单片机在哪里。

单片机中断作过流保护实在是大问题。
首先单片机程序里此中断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得到执行,完全由软件决定。程序编写水平不够,很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电源已经损坏了。
其次电源短路必会造成对电路的干扰,若单片机程序跑飞,那么该保护程序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
触发单片机中断的信号若用来控制硬件使电源关断,完全可以比单片机快十倍,而硬件成本很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元钱。占用单片机一个外部中断来实现一元钱即可完成的工作,已经是浪费。

网友E:
软件保护永远都是不可靠的...
老实用硬件做吧,尤其是MOS的话很好做的

网友F:
LZ画出的电路,农夫认为过流保护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 稳压控制与电流过流控制电路本身有冲突,即过流保护电路本身有问题;
2/就是修改好此电路中过流保护电路,过流保护响应时间与大电流烧毁功率管需要的时间之差距不够大,表现出的现象是过流保护时好时坏。
3/输出到单片机的信号端不知道有没有接ESD保护,最好用光耦隔离,否则单片机容易受干扰。
4/至于单片机的中断响应速度,从此电路上看不是关键因素。

网友:
前些日子正好在考虑过流保护的问题,所以一看到过流保护就有点紧张:

注意电路仅能输出12-2.1 = 9.9V电压

有些不明白:
1. 电压调节输入端1000P电容串个电阻干吗?
2. 输出端的两二极管干吗用的,还串个电阻?

另:windows画图有转jpg功能,建议使用

网友D:
9楼:
不必在此图上花时间了,此图与楼主所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楼主:
感谢各楼的讨论上传电路仅是部分图,图右边运放就是硬件过流保护用的,MCU中断只是辅助,
8楼说的下列问题能说得更具体点么?
1/ 稳压控制与电流过流控制电路本身有冲突,即过流保护电路本身有问题;
2/就是修改好此电路中过流保护电路,过流保护响应时间与大电流烧毁功率管需要的时间之差距不够大,表现出的现象是过流保护时好时坏。
谢了

楼主:
下图会更具体点,

网友G:
还是不明白……

网友D:
12楼:
此图仍远远不够。
1、图中有许多元器件未标注型号或数值,标注了的也看不清楚。例如主控晶体管型号就未标注。
不知道晶体管型号,如何判断输出短路瞬间该管承受的功率是否超过允许值?
2、图中两个运放的电源看不清,也无法判断过流保护是否能够起作用。右边运放反相输入端电阻电容数值看不清,无法计算该RC电路时间常数,也就无从判断其速度。
3、右边运放在正常工作时处于正向饱和,此乃大忌,属于设计错误,运放退出饱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H:
看那个过流采样,很不理解

网友D:
15楼IC921:
你可能是没有看清楚辅助电源(运放的电源)是如何与主电源联系的。
注意主电源(即楼主说的数控0-80V稳压电源)的输出端接地(GND),这个“地”是辅助电源的“地”,并不是主电源输出负端。换言之,辅助电源是“悬浮”于主电源输出负端的。

网友H:
是没看这些,但所谓“过流”的采样特点,确实不太明白。特别是R8、R9等的接法。

网友D:
这可有点对不住,我实在看不清R8、R9是哪个。

楼主:
对过流保护运放来说,主电源80V输出端是地,R9的压降经R8送到运放6脚,与运放5脚约0.6V比较,当R9压降大于0.6V时,运放输出低电平,关断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