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布局-布线。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2-15):
汗,今天17号。不小心编辑错误,帖子面目全非。
原帖大概是这样:

刚学完模电。学校让我们做板子。我选了功放。老师选定的芯片是TDA2003。然后我又选了是双通道的。电路前级是用3DG6共射电路搭的。板子基本都是独立元件。
板子完全独立自主做出来了。双通道都能用,可是遇到了自激的情况。
平常都听老师们,学长们说:布局啊!布线啊!
作完好,我觉得就单单做了一块板子而已,没什么收获,有时候琢磨下,也没什么体会。
希望大家给点 布局-布线 意见什么的。

整个DDB文件也附上了。

网友A:
尽量把把板做紧凑些,把电源线和地线尽量加粗,电源滤波电容靠近TDA2003电源脚,还有各脚需要的电容也尽量靠近IC,如果做不到就使用连接线,尽量缩短走线距离,尽量使用一点接地,输入和输出分开走,最后在电源地上一点接地,你的布板比较松散,线长度太长了,压缩一下的话会好很多,这款IC就是用万用板焊接都很难产生自激

网友B:
不是一两点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很松散,不紧凑

网友D:
我用下来觉得TDA2003不太容易自激,也遇到过自激现象,经查80%是反馈电阻与输入电阻之比偏小,即放大倍数必须大小26dB,否则容易自激。10%是输出端到地必须接的10~51欧姆电阻没有接。还有一个可能是输入信号频率大于60kHz了。

网友E:
进来听课,学习一下。俺手工布线比较弱。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大概个什么距离会比较好?
有个同学,把60个器件很浓缩成一个普通手机那么大。结果也自激了。不过没有我这么厉害,芯片产热上也比我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尽量使用一点接地”、“电源地上一点接地"这个比较不太懂.我前几天问学长们,他们好像也对“地”这个概念理解也不是很多。
能否,讲解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且不说距离问题。单说连线,长线真的太多。从这点看,就可以感觉到布局不够合理。

网友F:
太乱,布局要以信号流向来布,再试试看。

网友A:
对TDA3003这个IC来说,输入信号部分相关的元件有接地的就尽量连接在一个点上,输出信号部分也同样道理,这样二个接地点再通过粗长的线连接在电源负极地那一点上,一般的音频电路都这么布线,具体的要靠自己的积累,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先掌握原则吧

楼主:
恩。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楼主:
以下是新部的线。希望大家再给点意见。

网友G:
有改进,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数据手册和布线参考。
电源线和地线仍然不够粗,大电流,大放大倍数的时候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