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开发板是否支持MP3、MP4开发?

楼主(2010-02-15):
LPC开发板是否支持MP3、MP4开发?

网友A:
没用过    关注中      不知道解码可否

网友B:
MP4估计要用ARM9的LPC3000系列了

网友C:
必须能满足啊,arm9!

网友B(2010-04-28):
不过mp3这种的用DSP做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D:
为什么用DSP做会更好些?

网友E:
LPC3250可在WinCE或者Linux下播放MP3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希望大家再给推荐个好的开发板

网友F(2010-05-30):
说到底ARM7不太行, ARM9是可以的, 挂个系统, 用现成的播放器或压缩功能.
当然如果自己写解码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G:
回复 楼主:
lpc2000系列的属于arm7,要支持mp3功能需加解码器类似于vs1003;
lpc3000系列的属于arm9,可以跑linux和WinCE

网友B:
这个也支持?牛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