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1000uF的电容并联,冲击电流是多大?

楼主(2010-02-16):
两个1000uF/50V的电容并联,接于DC 24V 回路中.请问,上电时,最大冲击电流是多大?

谢谢!

网友A:
与电源内阻和电容的ESR有直接关系,不知道这些参数就无法计算冲击电流。

网友B:
冲击电流与ESR参数有关

网友C:
你说的参数不够啊

网友D:
LZ自己查一下电容容量基本公式,那个公式就是你要的冲击电流计算公式!
当然有一个冲击时间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给出的。

网友E:
RLC串联之峰值电流是也

网友F(2012-01-29):
我测试过12v 1000U电容 大约40~50A

网友G:
一、和DC的输出电容关系很大
二、就是电容的ESR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涨薪

网友H:
我测试过12v 1000U电容 大约40~50A?怎样测试?
期待解答

网友I:
这个书记有点怀疑了???

楼主:
数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