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UP, AP/MIL Series Hydraulic Magnetic Circuit Protectors”?

楼主(2010-02-16):
请帮忙翻译下面几段话。谢谢!
原文链接:http://www.airpax.net/site/utilities/eliterature/pdfs/apup.pdf

AP/UP, AP/MIL Series Hydraulic Magnetic Circuit Protectors

INTRODUCTION

The Airpax™ AP series are fully sealed, magnetic circuit
protectors that combine power switching and accurate, reliable
circuit protection with inverse time delays and trip free features.

Unlike a thermal circuit protector, the AP does not change its
trip current over a wide temperature span. In addition, the AP
magnetic circuit protector is available in either DC, 50/60Hz or
400Hz versions and with various delays to match the protector to
specific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is protector is the “trip
free” action, which means the circuit will not remain closed in
the presence of an overload even though the handle is held in
the ON position. The delay mechanism senses the fault and the
contacts open.

Waterproof panel integrity is provided by an “O” ring bushing
seal and a silicon rubber gland within the bushing/handle
assembly.

网友A:
Airpax公司的AP系列电路保护器是基于磁效应工作的全密闭电路保护器,用于电源开关时不但可以提供精准可靠的电路保护、选项多多的延时时间,还具备trip free(既然吹得这么响亮就留着吧)特性。
常见的电路保护器多基于热效应工作,其动作电流一般会随工作温度的变化而有较大幅度的偏移;而AP系列电路保护器动作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小。此外,AP系列磁效应电路保护器具有DC、50/60Hz或400Hz多种版本,延时时间也丰富多姿,足以满足各类特定应用所需。
该系列保护器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trip free”,即:即使手动开关拨到ON的位置,一旦发生过载,保护器也不会呆板地保持闭合。延时机构在检测到故障状态后,将会自动断开触点。
当工作面板有防水的要求时,可通过O型密封衬环以及硅胶垫圈将手动开关安装在面板上。

楼主:
thanks very deeply to 2ne floor!

楼主(2010-03-21):
sorry!
error!

2nd=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