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的单片机开发板 多少钱?

楼主(2010-02-16):
自己搭建一般一个实验的材料总共要多少?了解武汉市场情况的最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超过30块钱,因为楼主没报配置,只按最小系统算。

网友B:
100就OKl饿

网友C:
不超过30块钱,因为楼主没报配置,只按最小系统算。
引用 网友A:
30搞不定吧

网友A:
8块钱的CPU,1块钱晶体,1块钱电容,5块钱的232做ISP线,5块钱的洞洞板

网友D:
我回来了,从老家休假回来了!
8+1+1+1+5+5=20。
呵呵,电源呢,至少还得有条USB线供电吧。
串口通讯线也得2元吧,还得一些LED电阻之类的吧。
总之,30元得省着花,一不小心就会超了啊!!

网友E:
在大四那买了个二手的15元,带CPU,数码管,rs232,4*4键盘,红外线接收头......
:lol

网友F:
不足50够了

网友G:
在网上买了个,价格步进电机驱动板子,90

网友G:
看来是被宰啦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别折腾了,淘宝上有卖51最小系统板的,I/O口全部引出,也就3、40左右,比你自己用万能板搭出来的不知好多少
如果想省钱的话可以买一块,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买100-150的比较好
因为你总要外扩一些设备吧,如果外扩数码管或是矩阵键盘的话,你用最小系统板不太好连线

网友I:
这年头,要学会淘宝

个人建议,搭个最小系统版,15块以内应该没问题。店里面买元件估计30以内,然后花些钱买些各种IC、led、数码管、电机、AD/DA等等,各个搭建成独立的模块形式。用的时候用杜邦线链接。这样一个是节约资源,一个AD/DA就可以用到很多处。搭积木式的。二个可以对51有很深入的了解。增加了动手能力。这样一个能做10多个实验的全部原件也就50左右吧,价格应该会多一点。能做10多个实验也应该学得差不多了。这样一来,玩上瘾可以扩展一下。

扩展起来也方便,有个最小系统版,怎么接都可以,加套点阵,步进电机,有兴致再搞点FM模块,红外,GPS什么的,花上200到400块,还能余下一堆元件。也能组成个超强的试验箱了。

为什么做成搭积木的模块化呢?你想想,学完51,总得玩玩PIC,AVR吧?不排除直接上ARM或别的FLD什么的,但即使上了高级点的,你这些模块,不也可以挪过来用么?同样搭个最小系统版,像ARM的,搞个核心板,用几根杜邦线一接就行了。

这年头,不报公的,省钱才是王道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是啊 省钱才是王道 呵呵 低成本玩更多的东西

网友J:
建议自己搭板子,做成模块形式:
1)提高动手能力
2)对硬件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3)省钱(不过要花点自己的业余时间)
4)以后工程中有需要模块的话可以自己拿过来就用
5)可以无限扩展

PS:杜邦线有个缺点就是连接不是很好,跟排针接触的地方容易松动。我一直在找有没有比杜邦线更好的连接方法,知道的话请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K:
买个板子吧,150到200间,省去很多功夫

网友L:
自己买元件做可以提高动手能力,如果买开发板资料会全一点。

网友M:
我大二时买了个带视频教程的开发板,花了300多的大洋,哎,好贵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