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proteus画PCB的?

楼主(2010-02-16):
最近发现proteus仿真蛮好用的,而它不仅仅能仿真,还能画PCB!

既然这样,原理图,仿真,PCB全用它来做,淘汰protel,multisim...不知这个主意如何?

网友A:
那要PCB厂能接受你的文件才行,先去问一下吧。

网友B:
打击楼主一下:等你摔几个大跟头,你就会加入我的行列,劝别人不要用仿真了。

网友A:
通常的仿真意义在于电路原理的学习,实际应用的话要求有真实的器件模型,而这是要花大把银子才能获得的,而免费的理想模型与真实元件的参数可能相差很大,这样“仿真”出来的结果自然没有意义。

网友B:
看到老yang跟我一起春节值班,感动一个,多给楼主说两句。仿真要分清楚什么东西可以仿,什么东西不能仿。熟悉单片机内核、算法、总线时序、OS调度这些东东就可以仿;涉及硬件接口特性的就不能仿,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硬件,也没有足够精确的模拟电路模型(注意没说数字电路),所以仿真能过的,实际生产不一定能过,即使10个100个能过,不能保证10000个能过。所以培养一个硬件工程师绝对是个烧钱的事。

网友C:
培养一个硬件工程师确实很难啊

楼主:
谢谢,proteus再深入时遇到不少问题,也不知是Bug还是不知道解决方法, 看了两位的“打击”,也不想去深入太多,
看来天下事没有十全十美的...

网友D(2012-04-19):
就是啊,proteus也可以画PCB的,可是刷版的时候,用的却是protel啊,麻烦啊。

网友E:
PCB板厂目前 只对protel和PADS支持最好

网友F:
protues能生成gerber文件。

网友G: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