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PGA不是rail to rail

楼主(2010-02-16):
PSOC的PGA虽然是由r2r的运放构成(datasheet上这么写)但实际上PGA模块却不是R2R的。我吃过亏的,打了板才发现根本不能工作。
给各位提个醒。

楼主:
另外问一下,PSOC 3/5的PGA等等,是否R2R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A:
PSoC3/5 也不是真正的R2R, 又至少50mv限制, 请问你要的rail to rail 的要求是什么?在PSoC1中

网友B:
谢谢LZ的提醒

网友C:
还有这种问题,谢谢LZ 提醒,以后用到这个模块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D:
这个……太那个什么了吧

楼主:
3楼,不好意思,发了帖子之后很少回来看。
所谓rail to rail,当然就是要达到GND~VCC的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
如果你是指在Vref范围内的R2R,当然也说得过去。问题是,实际应用的时候要好用才行,不是说得过去就可以。
实际应用的时候,很多信号都是对地的,IO口输出也是对地的,所以如果仅限于Vref范围,那就很受限制了。

网友E(2015-05-31):
其实老美也很多骗子。
模拟信号,就TI和ADI两家比较老实一点,其他的或多或少都会有“骗”一些好看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