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PSoC Desginer运行问题

楼主(2010-02-17):
想请问一下,用PSoC Desginer 4.4建立的项目,要是在PSoC Desginer 5.0 上面运行的话,是不是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找了书看,说在build的时候会由PSoC Designer生成一定的文件,要是再用5.0打开的话,可能会不一定成功,想请问一下那位曾经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不存在不兼容问题

网友B:
不会吧,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C:
LZ可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没遇到过,应该兼容吧

网友E:
会出现不兼容现象,因为PD5.0的Lib库文件都已经升级,而PD4.4的库文件都比较旧,编译不过或者运行不好都有可能。建议你使用旧编译器编译旧程序,或者你从PD5.0建个空工程,再把旧工程克隆进去即可。

网友F:
貌视又来了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