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0-02-17):
TMOD|=0x20;      //初始化T1为定时功能,模式2
PCON|=0x80;      //设置SMOD=1

这个程序是C语言写的。能不能改成如下的:
TMOD=TMOD|0x20;      //初始化T1为定时功能,模式2
PCON=PCON|0x80;      //设置SMOD=1

如果是,怎么解释就向注解中的那样会出现??

网友A:
2种写法是等价的,前一种是标准的C语言。优点是简练,字少,一目了然,不易出错。不提倡第二种。
最后一句问题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CON=PCON|0x80具体如何解释?
为啥是设置SMOD=1?

网友B:
看PCON最高位(SMOD)的功能

网友C:
等效的,第一种比较精简容易理解,第二种字太多了,所以不提倡,而且就编译器来讲编译效率(不一定是代码效率)比较高,楼主问的  PCON = PCON | 0x80 的意思就是PCON这个寄存器与 0x80 这个数字相或运算,在或运算里边一个bit里边只要有1 ,那么这一位结果就是1,楼主好好看看书哦~

网友D:
五楼解释得好详细啊

网友E: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F:
或运算就不用解释了吧:L

网友G:
讲得透彻

楼主:
理解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