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8B20温度处理问题

楼主(2010-02-17):
arrData[2] = arrData[8]%10+'0'; 请问语句中末尾加'0'是什么意思,万分感谢!!

网友A:
有点像是个位上的0

网友B: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首先 arrData[]是一个用于存放字符串的数组 这个字符串存储的就是温度
然后 arrData[8]%10意思就是取arrData[8]的十位数 此时取得的数是十进制数
最后 就是楼主的问题: 将这个十进制数转换成可以显示的字符即AscII码 这个'0'的ASCII码就是0x30H 此时在0x30上加上一个N(0<N<=9)就是N的ASCII码了,比如1的AscII码 就是0x30+0x01=0x31('1')
当然也可以把'0'更换为0x30

网友C:
解释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D(2010-03-25):
学习了 解释很好

网友E:
arrData[8]%10是取余数的吧,那得到的应该是arrData[8]的各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