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高手解决下单片机实验板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02-17):
用的52单片机实验板,软件是progisp,找了个HEX文件,点击调入FLASH,开电源,然后点自动,之后就显示了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检查芯片与usbasp是否正常连接

网友B:
LS是个高手啊

网友C:
usbasp已经正常运行,一般是硬件问题

楼主:
谢谢,就是检查不出来

网友D:
就是检查不出来什么呢?

网友E:
SPI是否正常

楼主:
检查不出问题在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