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0-02-17):
电路中常有:

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请问是怎么判断它是高通的还是低通的?
还有就是:假如形成的是高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0.9HZ 。是比这个频率高的信号通过?还是比这个信号频率低的通过哦?谢谢!

网友A:
高通,当然是比这个频率高的信号通过啦!要不然怎么能叫高通呢?

楼主:
那请问怎么判断它组成的是高通滤波器还是低通滤波器?是根据输入信号来的?还是根据式子计算的?
谢谢maychang 大哥!

网友B:
那请问怎么判断它组成的是高通滤波器还是低通滤波器?是根据输入信号来的?还是根据式子计算的?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求出输入输出信号的频域形式之比——即传递函数,然后分析传递函数随频率的变化规律来判断是何种滤波器类型。

不过可以定性的加以判断,即按照两个频率极端点(直流和无穷高频率),根据阻容感的频率特性粗略判断即可。

网友C:
简单的判断高通还是低通可以通过频率敏感元件的位置来分析,记住电容通高不通低,电感通低不通高即可。

网友D:
楼主不妨对照一下低通滤波的电路:

当将图中的R和C换一个位置看看

楼主:
当将图中的R和C换一个位置看看.

这样好像就是低通滤波器。以后是否可以简单地直观上判断是否为 高  低滤波器呢?虽然还是不怎么明白。
截止频率为0.9HZ的高通滤波器 和截止频率为0.9HZ的低通滤波器 有什么区别哦?是不是:如果是高通的话 是让0.9HZ以后的信号过,低通的话 让0.9HZ以下的信号过啊??

网友E:
当将图中的R和C换一个位置看看.

这样好像就是低通滤波器。以后是否可以简单地直观上判断是否为 高  低滤波器呢?虽然还是不怎么明白。
截止频率为0.9HZ的高通滤波器 和截止频率为0.9HZ的低通滤波器 有什么区别哦? ...
引用 楼主:

高通低通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滤波器当然不是完全截止的,衰减速度很滤波器本身特性有关
定义的截止频率是指在那点信号幅度降低到0.707倍,也就是信号功率降到一半

网友F:
楼主还是首先还是baiGOOGLEdu一下比较好。

网友G:
我前天看的模电 所以记得点 前电容 后电阻乃高通 前电阻 后电容乃低通 如果成对出现貌似是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