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0v怎么算

楼主(2010-02-17):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管基极电位与管子中电流有关,管子中电流又与管子放大倍数有关。
图中这个0V是近似计算。楼主可曾注意到图中1mA乘4.3k电阻得出4.4V电压?

网友B:
“电压”(或电位)是个相对的东西。若究其“绝对值”必须确定一个参考点。此电路可理解成由两个5V电源串接供电,其串接中点被定为参考点(0V),由此可得两个电源电压——即+5V和-5V。

网友C:
近似计算
如图:-4.4-0.6=-5 V,因此,基极为0 V

楼主:
结合  3楼  4楼 这样的解释 能明白这个近似0V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