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带来的小问题

楼主(2010-02-17):
想问两个问题:1、信号的正负半周 三极管是怎样工作的(就是知道一个三极管工作、另一个三极管截止,但不知具体过程)。2、这信号时怎么传输的?电流从上到下,这个信号是以什么形式通过上面这个二极管的。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没有把某个量和这个量的变化区分开。

输入端电位上升,上面的二极管两端电压降低,趋于截止,通过该二极管电流减少,流入上面三极管基极的电流增加,上面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增加。下面二极管和三极管反之。

楼主:
您说的这个量和某个量是什么?能否稍加解释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个人感觉分析原理,暂不考虑两个三极管的工作点问题,去掉输出端代替双电源的电容,把输入端直流分量作为参考点,0电位,图中+15V就变为+7.5V,“地”变为“-7.5V”,联系推挽输出,可以理解后面的功率放大输出部分,而且空载时候输出电流几乎为0,由于学的不扎实,也是有些疑问,请问MAYCHANG,两个二极管是否是为了给后面互补对称的两个三极管提供静态的适当偏压呢?

网友A:
4楼:
“两个二极管是否是为了给后面互补对称的两个三极管提供静态的适当偏压呢?”
是,同时提供温度补偿,二极管的温度系数与三极管发射结温度系数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B:
噢噢。对了。温度补偿。。这点总忘。。谢谢

网友C:
貌似是 《晶体管电路设计》 里面的内容  记得是温度补偿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