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叠加的电压?

楼主(2010-02-17):
我认为电压表应该是0V。
只有5.5V时,电压表是0V.只有1.5V时,电压表也为0V,然后相加则为0V.
但是电压表仿真出来怎么是1.5V?

网友A:
不知道两个电池的内阻,就无从计算。
但无论两个电池内阻是多少,不可能端电压(电压表读数)为零。
仿真的结果,端视仿真时使用的模型,仅从图中无法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模型。

网友B:
这是仿真软件的无奈所致。应用叠加原理必须保留源的内电阻(除非可以忽略,但此地不能),故仿真软件被你惑悠的没了方向。

网友C:
考虑内阻,那个电压应当大于1.5V

网友D:
这是仿真软件的无奈所致。应用叠加原理必须保留源的内电阻(除非可以忽略,但此地不能),故仿真软件被你惑悠的没了方向。
引用 网友B:

我倒觉得不是被软件惑悠,而是没利用好软件罢了,

串个电阻仿真就更真实

网友E:
仿真软件无奈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