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的威力

楼主(2010-02-17):
昨天公司突然停电,就来了这么一下。呵呵。很有感觉。

网友A:
见识过三极管和电容的爆炸了

网友B:
只见过小的极性电容爆炸,三极管还没见过呢

网友C:
:lol估计楼主没见过几百安的IGBT模块桥臂直通爆炸,弹片横飞~

网友D:
几十A的IGBT爆炸就已经很像放鞭**了。当时已经说了这样方案不行,老板还是说换新的通电试,他说要看看是怎么爆炸的。那天连续炸了20多次,还好有心理准备。
还有就是一次把28节12V/100A的蓄电池短路了,那个火光和爆炸声……,还喷出酸性物质。我愣是半天没回过神。还好只是炸爆一节,曾经爆炸过两次,一次把我同学的手臂炸了,治疗很久。

网友E:
呵呵,楼上都不做安全措施啊,厉害

网友F(2010-03-26):
我见过380V电压,短路,几百上千A电流,直接把交流接触器240A的直接炸掉!

网友F:
然后1800A的万能断路器跳闸!巨响!

网友G:
我只见过铝电解的爆炸……

一次喝酒听一个老同事说,当年他在变电站做电工……对方说:好了!他跳起来把总闸往下一拉,于是轰的一声,落下了满天火花……
(不知是不是忽悠的,反正我没进过变电站)

网友H:
只暴过电容

网友I:
我只见过0603的电阻爆炸!

网友J:
我只见过0603的电阻爆炸!
引用 网友I:

这个叫爆炸吗。。。
就是烧掉而已吧

网友F:
9# mohanwei 绝对不是忽悠!告诉你9# 强电可不是弱电那样先发热!只要是短路结果只有爆炸!而且哪个线是特别的粗35平方50平方主线更是用80*100MM的铜扳

网友K:
哈哈,这个三极管还是满气愤的!!!!

网友L:
:$都没见过。。想见见。。

网友M:
我见过电容爆,还第一次见三极管爆!

网友N:
第一次见三极管爆,电容倒是爆过几次。

有一次把玻璃保险丝整爆了。。动静也不小!

网友O:
我见过电线短路,很危险,挺吓人,大家要注意安全!

网友P:
1400V/400A的IGBT响声惊人,2MM的铜排都能炸弯了:lol

网友Q:
不是很震撼啊

网友R:
这也太恐怖了吧

网友S:
10U的电解电容,啪一下 ,暴了

网友T:
有时间发照片给大家看看300AIGBT爆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