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经过Keil编译优化后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0-02-17):
大家好,我用的是Keil UV4 MDK4.0 的编译器,用STM32 的SPI接口与CC2420通信时,发现程序未做优化时(LEVEL 0),MISO能正常接收信息,优化后(LEVE03),MISO接收的信息都是错误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KEIL的优化功能正有BUG?

BYTE SPIPut(BYTE v)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SPI_I2S_SendData(SPI2,v);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BYTE SPIGet(voi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SPI_I2S_SendData(SPI2,0x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我用的是STM32103FRBT6和STM32103FZET6;SPI1和SPI2都做了试验,都存在这种问题
不知道大家谁能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顺便说下,SPI的各种速率都试过了。时钟极性和边沿采样都是正确的

网友A:
Keil也有这个BUG?
IAR的老版本也有类似BUG,8过偶提出后,新版本里改掉了
具体原因LZ自己分析,相信不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