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简单扩音器

楼主(2010-02-17):
请假大侠我不用8050,我用9013npn做个简单的扩音器。发现效果不好,npn总是会处于饱和状态。还不如直接用收音机连接个0.5W,8ohm的喇叭好。于是尝试修改Rb。
输入信号空载时的电压是1.9V,我算了下大概收音机的内阻为4K。

我的Rb用过100,1K,10K,20K,100K。在1K时,喇叭效果比较好,量的直流电压为0.35V,算下功率为0.35*0.35/8=0.01W.

我后来改变成带Re的分压式偏置电路,但是电压都到Re(100ohm)上去了,8ohm的扬声器分了很少的电压。声音更小。

用9013一定要用2个npn吗?或者中间加个耦合电容,搞2个放大电路?

网友A:
连电源都没有,什么扩音器?

网友B:
楼主啊,不要在仿真里学电子,除非你在学高频,去买个TDA2822来用吧

网友C:
基极要加偏置才能让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啊,楼主去翻翻课本吧。

楼主:
不好意思,漏写了,这个收音机的输出,是1.92v偏置是mV级别的。我自己买了个3.5口然后焊接了2根导线就当信号源及电源。如何用我的mp3输出只能当信号源。电压几乎为0.但是这个十几块钱买的迷你收音机输出电压蛮大的,我就不加电压源了。

楼主:
这个破收音机的输出电压蛮大的1.92V,直接可以做我电源了,我就不串接电压进去了。直接连个0.5W的扬声器,扬声器的电压也可以达到0.4V了。

网友A:
收音机输出既当信号源又当电源,那可放大什么?只能衰减,声音更小。
放大器输出的功率比输入的功率大,这功率是从电源来的。从能量角度看,放大器是根据输入信号将电源能量转换成输出能量的设备,而且不可避免有一部分电源能量要转换成热散掉。
若是楼主这么办能够放大,世界上所有搞电源的都要高兴死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D:
1 多级放大
2 电路在20-20Khz,要有平坦的频率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