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内部接地怎么找阿?

楼主(2010-02-17):
最近小弟研究onk-122000监控专用开关电源....我自己在画电路图,...怎样找接地点阿!mosfet的漏极一定接地吗?

网友A:
MOS的漏极可不一定得是接地的,可以根据输出端子确认地线,而且所有电源输出都应该有对地的滤波电容,从这一点也可以确认。

网友B:
一般看大电容就能找到
但也要注意不同位置电路的不同规律。如220V的整流输出部分,常为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起来的。而低压部分,直接看大只电容一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