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计算机硬件问题

楼主(2010-02-17):
已知某cpu有32位数据线和4GB物理空间,若用2164A(64K*1)DRAM组成1MB的存储器则该cpu的地址位数及所需的2164K芯片数分别为
A 32、16    B 34、16     C  32、128    D  34、128

为何选c啊

网友A:
地址位数决定了寻址空间的大小,4G=2^32,所以地址的位数是32。
1MB=1024KB,内存大小是按Byte即8位为单位计的,而2164是1bit的,故1M内存需:1024K/64K×8=128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