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0-02-17):
我的模电知识方面很弱,想有机会就一点点补补关于电路的部分
请教这个电路的作用和阻值器件等的选择 电路的具体原理? 谢谢朋友们指点!

网友A:
学习模拟电路不是这么学的。
若是分析每一个具体电路,那么每个电路都有其特性,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总结,你怎么可能总结得过来?若遇上错误的电路,你怎么去分辨?
还是应该学习电路基础知识,那是多少前辈总结出来的,沙里淘出的金。然后根据学到的基础知识去分析电路,所谓学以致用。
你是要金,还是自己去淘沙?

此电路,Q8作为开关,控制U24的1、2脚之间发光二极管中电流“有”或“无”。
R73是Q8基极限流电阻。
J113两端导通,则12V电源经R73完为Q8提供基极电流,Q8导通,U24的1、2脚之间发光二极管有电流。
R72是Q8集电极限流电阻。
R72根据U24的1、2脚之间发光二极管需要的电流选择。
R73根据上述电流以及Q8电流放大倍数选择,但Q8工作于开关状态,基极电流应该有余量,所以R73比根据U24需要的电流和Q8放大倍数计算得到的值小得多,大概只有计算值的几分之一。
R74可以在J113两端开路时也为Q8提供一些偏置电压,但设计目的则不清楚。我认为该电阻毫无必要,是错误的设计。
R71、J112与本电路无关。

网友B:
我要自己去淘沙:D

网友C:
看下学习一下,lz辛苦了!~~~~~~~~~~~~~

网友D:
学习模拟电路不是这么学的。
若是分析每一个具体电路,那么每个电路都有其特性,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总结,你怎么可能总结得过来?若遇上错误的电路,你怎么去分辨?

这个对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maychang前辈这么详细的讲解,可能我学习硬件电路方面的思路不对,我原先总是拿起童诗白老师的那本模电看不了几页就看不下去放下了,后来就打算遇见项目中的实际电路问题再边做边学吧,以为看多了自然就会了,电路思路应该大体差不太多。谢谢!

网友E:
孺子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