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Cortex-M3(版本2)针对Cortex-M3有哪些改进和提高?

楼主(2010-02-17):
Cortex-M3(版本2)针对Cortex-M3有哪些改进和提高?

网友A:
1. 改进了关键路径,运行主频可以更高 2. 改进了Rev 1里的一些Bug 具体请参见ARM公司对Rev 2的文件说明

网友B:
去哪找ARM公司对Rev 2的文件说明?

网友C:
你直接买版本高的就行了!

网友D:
运行主频可以更高
一般可以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