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关于单片机的IO

楼主(2010-02-18):
我在数字电路的书上看TTL的输出的高电平时输出的电流与参考方向相反 输出低电平时电流和参考方向一致这个是什么一意思  为啥高电平输出时电流的方向就相反呢  是不是51单片机的IO输出的电流和TTL的一样也是高电平电流与参考方向相反
还有就是STC(5v)的单片机  推挽输出 高电平的时候IO的电流达20ma  要是我在这个IO串接一个1k的电阻后接地  那么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多少 按我的理解就是IO推挽输出电流达20ma  我把它看成了近似的电流源不管电阻怎么变电压不变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不对

网友A:
高电平的时候IO的电流达20ma的含义,我理解是这样:

假如接上一个电阻,电阻电流为20MA的时候,口上的电压应该还是高电平范围,就是人们说的那个4.5还是4.2V,我都记不清了。

如果你接一个小电阻,比如电流为40MA的时候。可能口上的电压就为2V左右了。

楼主:
没整明白    :'(

网友B:
楼主,我只问你一句话就可以了:一个输出开路的电流源,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B:
你理解电流和电压理解得太机械了。

网友C:
又见电路基础没有掌握就搞硬件的例子。
劝楼主一句:复习电路基础,从欧姆定律开始。

网友B:
既然叫恒流源,电流就应该是恒定的,为啥会为0呢?

网友D:
电流方向由电位差的方向决定,20mA强上拉型IO指最大额定输出能力为20mA,这时IO输出仍能满足逻辑电平标准,在5V供电电压下,20mA输出只能最小接250欧姆电阻,这是用欧姆定律计算的结果,同理,接1K电阻只能获得5mA的电流,这些问题用初三物理的知识即可应对,楼主确实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补补基础理论课程,至少把《电子技术基础》重新学一遍。另外,楼主对电压源、电流源的基本定义也没搞清,这仍是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E:
确实是高中物理不及格。

楼主:
谢谢 大家了的帮助  一定仔细学好模拟电路  呵呵

网友F:
楼上一大堆垃圾我见得多了,每次回答问题都是那么几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问题简单回去看书!!!

网友B:
请斑竹关注12楼,请12楼文明发言。

网友G:
是理解上的问题,我原来也是搞不懂电流电压这玩意的。我认为楼主大体上理解的没错

网友H:
欧姆定律不会搞忘了吧.MCU的I/O还有内阻要考虑.